开机发出“呲、呲”响声,然后就炸开关管

楼主(2008-04-23):
有一台CRT 14显示器,是之前“新蓝”品牌机上的。因放置太久,以为坏了,拿出来修,练练手。却没有发现大问题,用了二个小时也没有出现问题。因为电PC板上的一些IC脚位上有锈,关机后当用取子去锈时,不小心短接了大电容的正负极。当时正极有电压,短接时,发出“拍”的响声,并伴有火花。后来可以开机,但是画面有些轻微的闪动。以为是脚位虚焊,将行管,电容,高压包几个大脚位加焊。再开机时发出“呲、呲”的响声。几分钟后,电源部份的原件大部份都炸坏:开关管、U3842、很多电阻、二极管、保险等。行管、二次电源管是好的,没有击穿。
现换上新的U3842,7脚上没有供电,7脚供电是从三极管的E极上来的,三极管的C极是接110V。
请问各位朋友,短接大电容后出现这么大的故障吗?是不是这机子有一些隐型的故障(机子放置有一年多了)。
7脚的供电怎么才可修复?万分感谢!

网友:
估计是不小心短接哪个大电容时(估计是那个300V大滤波电容),放电时把它搞坏了。在开机由于300V失去滤波了,有可能只有+220V左右 ,纹波系数太大 ,电源工作不稳定,故整个电源电路损坏掉了

网友:
呵呵,楼主真厉害,手上还有放了一年多的14寸显示器,我们这里的老式显示器早就被搞旧货的收去组装小彩电了!!
楼主你说电源上面很多元件都炸开了,电源部分的电解电容有没有炸开啊,尤其是300V大滤波,如果电容炸开的时候电解液流到了板子上面的话,会引起板上面多处漏电,故障现象也会千奇百怪,最好是将底板清洗一下再看看。。。。

网友:
先将明显短路的地方清理好,接负载修吧,下次修机细心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