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8510E 里面的 资料 有没办法写啊

楼主(2008-04-23):
请教一下:
IT8510E 里面的 资料 有没办法写啊! 如何写啊, 我遇到有的机子好象是里面的程序的问题,.请指教 谢谢
资料

网友:
需要专用工具,所以基本上不行。。。。。。

网友:
那如果 哪个芯片坏了,,怎么换啊, 能买到里面带 程序的芯片吗? 在笔记本里面那种芯片还是挺多的,

网友(2008-12-16):
我有一台神舟的本子 也是IO 问题吧
测PIN45的供电脚电压正常,晶振也正常,测PIN2的PWRSW,按开关时有跳变成高电平。PIN43 PWRBTN# 低电平,一直如此 。按开机键时,也没变化
郁闷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