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2个迈拓硬盘的问题

楼主(2008-04-23):
请高手指点2个迈拓硬盘的问题,机器点亮后,硬盘寻道正常,就是系统上认不到盘,是不是固件损坏了,硬盘型号是4D040H2220511。请高手们指点一点改如何修复此硬盘,谢谢了

网友:
回错贴子!
误会.修改!............

网友:
好的我去试试看2楼的方法,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有没有PC3000  、有就用pc3000看认不认  复位4模块
4d的硬盘不认 有时候用DM 格一下就可以了
还有先用MHDD看认不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