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7显示拖尾

楼主(2008-04-23):
客户的一台联想17液晶,有时候正常,有时候有明显的拖尾现象,很是难看,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毛病!

网友:
我有台19宽屏三星ltm190的也会拖尾严重
\现在都扔在哪边

网友:
一般都是屏电路出现这类故障教多,仔细查看下屏电路供电正不正常,论坛多有此类故障的分析维修。

网友:
这个故障为屏电路的多,可以代换通用板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