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8N-CAYVZ点不亮,(已解决)

楼主(2008-04-23):
华硕K8N-CAYVZ点不亮(已解决) cpu风扇转,开机针有5v,接754假负载测量,无cpu核心电压。据用户介绍主板是用的正常的,用户想把该板换到新的机箱上用,可是装到新的机箱,就点不亮了。(板在装到新机箱之前曾托运过430公里),我怀疑是在托运过程是把主板震坏了。我加焊了电源管理芯片ADP3166,有12v供电正常, 没戏,故障依旧。测三相供电的电感,无电压。看诊断卡什么代码也不显示,复位灯常亮(接的754假负载),不知道什么问题引起cpu核心无电压?  PHD108NQ用什么管代换,请教各位高手,谢谢

网友:
Q21 Q25最容易坏.测一下看看吧.

网友:
ADP系列的电源芯片都是薄的,爱出些问题,要是有配件的话,换个看看.

网友:
华硕K8N-CAYVZ点不亮,Q21 Q25最容易坏.测一下看看吧

华硕K8N-CAYVZ点不亮,Q21 Q25最容易坏.我测量过,没有坏的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测量内存2.5V  AGP1.5V  桥1.6V/3VSB/3V 的对地阻值和电压.

网友:
1:先排除是不是由于上点时间序引起的VCORE无输出
     分别检查:内存2.5、1.5V、1。2V三组电压正常不
2:如果以上三组电压正常,那就是PWM电路没有工作。对照PWM芯片的引脚,查IC的VCC端电压正常否?测量一下VID信号电压组合是怎么样的…………………………

网友:
华硕K8N-CAYVZ点不亮(已解决)

华硕K8N-CAYVZ点不亮(已解决),果然是Q21和Q25有问题,虚焊,加焊后就OK,谢谢各位楼主。

网友(2009-05-02):
可能是那两个场效应管性能不稳定,建议最好换新的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