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医问药!又遇疑难杂症!!

楼主(2008-04-23):
故障现象:故障电脑可以开机,自检“嘀”两声(第一声屏幕显示显卡信息,第二声屏幕显示内存和驱动器列表,没有问题)后,屏幕显示启动模式选择(安全模式、正常启动等等),无论选择哪一个,屏幕都在闪烁几次以后,定在黑屏,左上角一光标始终闪烁,键盘上三个灯同时闪一次,熄灭。此后除了闪烁的光标,再没有其他动静。只好重启,故障依旧。

已做工作:1、重装系统N次,故障依旧,之后连系统都装不上了;
               2、故障电脑硬盘装到另一台电脑上,可装系统,可正常启动,装回来就不行,而好电脑的硬盘装到故障电脑上,故障依旧;
               3、卸下光驱、软驱、网卡以及其他所有外设,故障依旧;
               4、与好电脑更换电源、风扇、显卡、内存,故障依旧;
               5、我该做什么了???

好像就剩下主板了吧?可是什么样的问题会导致这种故障现象呢???哪位高手进来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
内存插槽和内存供电,南桥坏,北桥有需焊等都有可能导致你叙述的毛病

网友:
我想你是不是刷一下BIOS试一试,还有你换一种系统盘再装一遍系统

网友:
CMOS放电试下了!不行刷BIOS!!

网友:
先谢谢各位了,等我试验一下!!!
系统是装了多遍,用了两个不同的系统盘,以及两个ghost的镜像,不能解决问题。
其他的方法,等我试试!

网友:
我觉得象是内存的问题,因为我自己的机子也遇到过这样的故障,后来是换了内存后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应该是内存的问题,要不你用安装版的系统试一下,以前我遇到过,用gohst不行,用安装版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