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主板的春天

楼主(2008-04-23):
捡到一片华硕 ME-99 主板 CPU 赛扬433
心想433真是古董 换上手头的P3-800 不开机 FF
换回 赛扬433 上华硕网站下载更新BIOS
上P3-800 还是 FF
再上华硕网站看主板的CPU支援 最高竟然只到 旧Celeron 533 真是废板
找了一些资料 认为应该可以透过改CPU座来支援 CPU-P3 系列
研判 屏敝CPU座 am2 连x4与ah4 可行性很高
屏敝CPU座 am2 用透明胶带来完成 直接剪掉CPU接脚省事
x4与ah4 主板底下连接
上CPU P3-800 上电 嘟. 开机成功

网友:
高手啊高手,不知你修机几年了,怎学到如此地步?

网友:
硬件修改高手,不过这么老的板子的资料也不好找了啊!

网友:
一个字。“牛” 什么原理能说下么,让我的垃圾也发挥下春天

网友:
slot1 s370 属同种不同型插槽 基本上是互通
intel slot1或s370 cpu 奔腾2 奔腾3 旧赛扬 新赛扬 图拉丁 因研发时期不一样 370只接脚并没完全使用到 生产主板工厂 对未使用接脚做 空接 或接地
后期制程 370 cpu 新增的功能 便会对那些未使用的接脚定义
只要到intel网站 下载 各时期生产的 370 cpu 接脚图
不难发现其中微小差异 对未支援新型cpu的 主板cpu座
对应脚 给予正确电位 便可顺利启动

网友:
有些主板原来能上图拉丁,后来不能上了,用这种方法可以改吗?

网友:
思路可佳,可得有硬功底,维修忙人也费不起这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