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快速在主板上看电容是哪个牌子的?

楼主(2008-04-24):
各种厂家造出来的主板,用的电容牌子不一样, 如: 日本,三洋的,松下的,红宝石的,蓝宝石的。还有台湾产的。国产的。
我不知道看电容上面的字,什么英文是,松下的电容,什么英文是,红宝石的。

知道怎么认这电容型号的。发表一下,
谢谢。
最好是能把英文,写上来,
。。

网友:
一线电容:
Sanyo----三洋电容
Rubycon---红宝石
Nichicon --日系电容
KZG-------日系电容 日本化工,Nippon Chemi-con
KZE-------日系电容
Panasonic-日系(松下)电容

二线电容:
OST-------日系电容
Jackcon---爆涨之王
Taicon----台湾电容
Nippon----日系电容
Teapo-----台湾(智宝)电容

三线电容:
Sacon-----韩国(士康)电容
GSC-------台湾(爆涨之王)
Choyo-----台湾电容
Chocon----台湾电容
Fcon------台湾电容

网友:
楼上的,这个方法缺乏依据,但是在有些板子上,确实符合这个逻辑。

网友:
这个问题要追根到底去说,电容会鼓包原因是什么?
电容鼓包漏液的最终原因是因为过热。这个有时候跟电路也有密切的关系!在好的电容用到精英的板子上就容易鼓包!希望楼主不要单一的去看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