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必要买植株台吗?

楼主(2008-04-24):
说起来植株台也不是很贵 就是不知道这个家伙好不好用 效果如何?
植株台的实物我没看过 只是在淘宝图片上看过  不知道植株台能否当作加热台 也就是在说上面植完株后在底部直接加热 一次性完成 不必拿下
植株台似乎只能配附送的两片万能钢网 而不能用其他的钢网?

网友A:
不能直接加热的 钢网加热会变形的 需要取下钢网 再用柔风枪加热融化锡球

网友:
如果你要作桥,植株台是必须,会大大提高成功率和速度.

另外,要购买专用的钢网,万能网是不行的.

网友:
大虾所说的专用的钢网是指跟植株台配套的万能钢网吗 网上卖的植株台是配送2片万能钢网 其他的专用钢网好像都跟植株台不配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能直接加热的 钢网加热会变形的 需要取下钢网 再用柔风枪加热融化锡球

取下钢网后 不取下桥 直接在上方加热 这样能行吗?

网友:
在下方加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取下钢网后 不取下桥 直接在上方加热 这样能行吗?

可以的 要求你的焊膏要好一点 要薄一些 这样加热不会跑珠 风枪普通的柔风枪就可以

网友:
现在买台子都配送网了。有台子确实方便快捷。

网友:
植株台我也用过(人家的),我有钱也不会去买。我用两片XXX就行了。

网友(2008-05-25):
还只专业一点的好 有网要好一点  一个个的摆累死了

网友:
没用过,跟LZ一样的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