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96MB奇怪毛病

楼主(2008-04-24):
三星796MB
使用几分钟,或几十分钟后黑屏, 如果关机后,等一分钟左右,故障依旧 ,断开与主机的连接,发现显示器检测信号的图标晃动两下就消失,屏幕全黑
如果等几分钟后就可以正常显示, 显示器检测信号的图标晃动游走正常了,

然后连接到主机后 继续几分钟,或几十分钟后黑屏出现故障

黑屏后,按显示器菜单按键,屏幕上也不出现菜单显示 ,但指示灯绿亮连续,

换到其他主机上故障也这样

本主机主板的电容爆浆了好几个,是不是这些爆浆的电容,诱使显示器的损坏呢?

网友:
这个不好说,最好换一台主机试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已经换其他主机试验了一下,故障依旧

网友:
应该是显示器有问题, :) :) :) :) :) :)

网友(2008-11-10):
电路应该有虚焊点,轻拍是否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