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IBM T40在主板上的屏接口中显卡开信号是那个脚

楼主(2008-04-24):
有谁知道IBM T40在主板上的屏接口中显卡开信号是那个脚,多谢!
显卡

网友:
请问显卡开信号是什么意思啊,,,,,,,,,,,,,,,,,,,,
[
]

网友:
就是开关信号,有人知到不?

网友:
量下开关到插座不是很容易知道嘛.见LZ顶得这么辛苦就告诉你吧.
此开关通到底板插座J5的第34脚.电路上是开关点经过R290接入H8的94脚.

网友:
此开关通到底板插座J5的第34脚.电路上是开关点经过R290接入H8的94脚.---
谢谢,收下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