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ONY问题

楼主(2008-04-24):
3月31日客户拿了一台SONY VGN-A11C 原先是不开机,我把机子放电了下可以开机了,结果拿回去还没一个月,4月23就返修了.
这次在放电不行了,后来我把MAX 1987加焊了下可以了,可没想到是到了第2天又不开机了,开机电压有3.3V  ,接下去就不知道
修了,求助中.................
   <<<<我把MAX 1845加焊下就可以了>>>>>>>

网友:
这种机器你应该把BOSS电池给换掉试试看行不

网友:
哪就把MAX 1987                       换了

网友:
杀桥吧
应该是桥掉点
看上电情况

网友(2008-05-28):
这种现象在SONY的本子上应该很常见了,不开机的时候放电会好,但不稳定,如果再次出现不开机的现象的话检查一下就会发现保护电路又被启动了,放电会好但还是不稳定啦
至于怎样能够彻底的解决,本人现在还没有什么经验,不敢乱讲了,呵呵

网友:
不知道不开机时你这板子3V5V1。8V 出来吗?像你说的样子好像你BIOS电路受保护了。就像一前我们经常在SONY R505 V505等机子经常出现你这种情况:有时不加电拿掉BIOS电池就好了。但装上BIOS小电池有时又不行了。但这情况都是H8电路保护了:所以19V主供电都不过;但给控制脚电压改了就行或你给保护电路上的两二极管拿掉就行。呵呵我也不知你这机子是不是和一前那种一样。而且上了迅驰以后就不出现这种问题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