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不能识别

楼主(2008-04-24):
一个1GU盘不能识别出来。如何解决?

网友:
回答

这个问题问的让我有点晕。
拆开 看看接口有没有坏,晶震加焊或是换一个晶震。
要是紫光的,就仍到垃圾桶里吧。

网友:
主板的U盘接线插错了,插U盘后烧坏,应该怎样维修?

网友:
先确认电脑的usb端口是否好的.你可 以多换几台电脑测试一下,,

网友:
我的也坏了 ,不止到为什么在 电脑不显示,但是灯能亮

网友:
我的U盘跟楼上讲的情况差不多。折开看了一下有个东西烧黑了

网友:
哦哦哦 ............................坏了.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