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液显2至3秒就黑屏

楼主(2008-04-24):
现象:
LENOVO液显2至3秒就黑屏,灯管灭,有底图像,折机电源与高压于同一板上,PWM芯片tl494,故障时测量芯片工作电压正常,但不起振,灯管屏折机测试都无异常,只有怀疑反馈有问题,或是高压线或是高压线圈有问题。请问有人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

网友:
这种情况是高压部分问题了,我的办法是直接更换更换高压条的

网友:
改个高压条了,这种高压电路很难修的,修好过用不了多久又会坏的

网友:
这个情况可以代换那个TL494试一试~~~~~~~~~~

网友:
建议改装加上一根高压板.成本也不高,还节约时间!

网友:
首先看看电容爆了没有
如果是好的话就换一个高压板

网友:
电源和高压在同一板上,要改那动作就大了啊

网友:
有时候灯管线老化对地放电也会出现这种现象,严重烧屏

网友:
刚刚收到一台LENOVO液晶,故障完全同上。

网友:
我就碰到这个问题

我就碰到过这个问题,但我的是发现高压条没有坏,后来直接把控制线直接接5v就ok了,有个缺点就是没有办法调亮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