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RAMBUS内存不过怎么修

楼主(2008-04-24):
谁知道RAMBUS内存不过怎么修?我是第一次修这样的板子!请高手指教

网友:
上一主题已解决

我加焊了一遍所有的电容和内存槽边的电阻及电容,后清了COMS 解决了

网友:
解决了就好,会不会是供电问题,加焊一遍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