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 1769 显示器 继电器 "吧嗒”的响,无显示

楼主(2008-04-24):
一台HPC 1769 17寸纯平显示器,开机的故障现象是消磁继电器间歇性嗒嗒声。从现象上来看,应该是电源负载有短路,。搞了好几天,也没弄明白倒底是怎么回事。头都搞大了,如何下手,请高手拨云见日!帮帮小弟吧,先行谢谢了。
显示器

网友:
主电源应该问题不大,行管是否正常,坏的可能性比较大,我才修了一台,管道坏了,主电源一直处于保护状态

网友:
把电源供给行输出电路断开,接假负载〈灯泡,大功率电阻都可以〉,测电源输出是否正常,判断故障在那部分。

网友:
这种故障应重点检查行输出电路,我遇到过一例这种故障,是高压包坏了,换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