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4BDAE

楼主(2008-04-24):
一EP-4BDAE主板,各供电正常,内存不过,代码C1 05 02循环跳,BIOS已刷过!
请问是否有修过此板的大哥们指教一下!!!!!!!!!!!!!!
谢谢!!!!!!!!

网友:
换个IO吧

网友:
IO有问题也会挡在内存吗!!!!!
谢谢,我试试!!!

网友:
看看内存的供电MOS管,上次看到两块都是这样的毛病,一块换了MOS管,好了,另一块主板都烧了洞,挂了,

网友:
有可能是 IO的问题

网友:
不好意思,我现在换了IO反而CPU都不工作了!!!!!!!!
IO是同型号换的!

网友:
不过内存,先查其供电,再就是时钟,总线.....

网友:
先查一下内存供电,时钟是否正常

网友(2008-08-05):
你换上的I\O可能是有问题的,刷个BIOS看看,应该是LPC总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