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电源故障

楼主(2008-04-24):
客户拿来一主板,插上775CPU不能启动,主板风扇不转,取下CPU 再通电,风扇转了,我以为CPU烧了, 为了安全起见,用假负载测试,结果测出CPU 供电没有,仔细检杳电源供电,发两个电源供电管已坏,因找不到原型号,用3055 代替后,再通电CPU供电有了,1.13伏左右,上CPU试机,点亮了。
主板修好了,就是不知到3055是否能长时间工作了?

网友:
此板是精英945P-A的板子,电源管可以上在主板背面

网友:
3055不行啊,功率太小了啊找别的板子上的电源管子换才好啊

网友:
能行,只要满足了它的供电要求就行了,还要注意散热问题

网友:
别的管子都是大管,这种小管很少见,intel原装板常见,不好找怎么办

网友:
用55N03来代,很好找的

网友:
最好换大点
3055用到那地方非常悬

网友:
3055过不了一段时间就要挂的。

网友:
3055确实不行。最好去ALLDATASHEET查一下。最还参数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