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维修

楼主(2008-04-24):
一HY内存开始能点亮,但用RST检测死机,进系统蓝屏,重新加焊一下后反而点不亮了!
还有手上有一些点不亮的内存,用好的带也不行,请问这样的内存该怎么下手!!!!!!

网友:
这个我以前遇到过,也是这样的,,,,,,,,,,

网友:
这个我以前遇到过, :(

网友:
仔细看下你有没有把内存焊短路。。。。我觉得点不亮应该是人为的,原来的问题有可能是那块颗粒有问题

网友:
焊短路的情况就没有,真是奇怪了,有时显卡花屏,加焊一下,反而更花啦!!
真是郁闷呢!!!!!!1

网友:
二楼,三楼的,你们遇到过,后来是怎么处理的呀!!!!!!!1

网友:
用好的带也不行吗,楼主测内存用的是什么芯片的主板啊

网友:
在DOS下用什么软件可测试出是哪个芯片坏的?????????

网友:
辛苦了

楼主辛苦了,多谢你的帖子.

----------------------------------------------------------------------------
经典:A candle lights others and consumes wow gold itself.

网友:
应该是焊短路了吧,很可能有很细小的锡球在里面。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事情,一直没有解决,经检查无短路,还是没办法解决~~

网友:
楼主辛苦了,多谢,我也遇到过这种事情

网友(2008-07-08):
顶一下,我正在学修内存,顶一下,我正在学修内存,

网友:
顶一下,我也想知道答案!

网友:
在维修中.焊过一定要清洗一下电路板呀..

网友(2008-08-10):
回复 网友A:

LZ的例子,和我以前一样,可能是烙铁静电过大所致,我以前用的852代的936烙铁,本来可以点亮的内存,经过它加焊,就不亮了,而且还坏了别的颗粒,后来才发现是漏静电太厉害了,自己打开焊台,从里面加了条地线,完事,现在烙铁很好用了,再也没有出现漏静电的现象了,望LZ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