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CPU供电的MOS管代换原则

楼主(2008-04-24):
小管能否用3055代替?我已代替了两块主板,能点亮,不知道能长期使用不

网友:
我觉得没有问题的。用大管也是一样的,只要好装。有些主板在反面就可以上大管的

网友:
应 没有问题, :) :)

网友:
开机看看管子发热量大不大,如果管子上面没什么温度或者温度不高,基本上问题不大的

网友:
可以的 温度不高就行 由于现在电路设计都多相供电 相对对MOS功率变低 所以现在新型主板都才有小管 大的代小的没问题 小的代替大的基本不行

网友:
我试过,用到现在都没问题!!!估计不会有什么问题!!不过发热好像高了点!

网友:
估计不会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