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NFORCE3-A故障

楼主(2008-04-24):
接到板子插上电源自动加电,上假负载量主供电 1.45但是发现个问题几秒钟的时间电压开始往下降    上CPU也是一样的问题 随着CPU供电的下降 检测卡的 复位灯也亮了,电源IC ISL6559CB换过IO 8712F-A换过

网友:
上CPU   CPU的主供电刚加点的时候能停留2秒  然后CPU的主供电就为0V了  请问下谁有修过这样故障的   急急

网友:
测量MOS管 看看有没有被击穿 !!!!!!!!!!!

网友:
啊我刚看到有人这样做了谢谢啊  我换试试

网友:
建议换VCORE供电部分电容,可能是漏电或变质造成。

网友:
有示波器最好打一下CPU供电的波形.

网友:
你看看CPU供电的MOS管,和电源管理芯片的控制电路有无漏电!

网友:
今天修好块板也是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2008-12-24):
怎么这种板都是一 个毛病啊
  我今天接到一块也是一样的问题,不过我还没换8712
      我一会次次,  有什么结果再来发发。。。。。。

网友:
等待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