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ROCK K7S41GX主板被东西撞掉了几个电阻,怎么办?

楼主(2008-04-24):
被客户自己撞掉了几个电阻了,现在不知道是多少的了,就是在电源管理芯片旁的,现在的问题是无CPU电压。
怎么修啊???
cpu
芯片

网友:
参照电源管理芯片的PDF
看能不能找的出正确的值

网友:
回复 网友A:
菜鸟修主板。。。。不懂怎么参照电源管理芯片的PDF确认是什么电阻哦。

网友:
那就麻烦了………………

网友:
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啊??
哪个有同样的主板的兄弟帮帮忙啊。
、谢谢了。。。。。

网友:
PDF是文件在电脑上看的!!!!
上面有参考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