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j30是什么

楼主(2008-04-24):
请问这个是2极管吗?如果不是它是什么..有什么做用?我有款GA-8IE2004的主板..它就在内寸MOS管旁边.它烧掉了..连旁边那个RN也挂了..内存MOS管大头那边也烧得翘起来了.不过还可以进系统..就是没多久就蓝屏..求这个黑色的PJ30可以用什么来换..还有那个RN是多大的??

网友:
大家帮帮忙啊...等人回答中,,,,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个RN其实就是保险 2R2

pj30它是个二极管  必须换 导致蓝屏是你内存供电不足 把内存供电修正常了就OK~~~~

网友:
是高频整流二极管。是高频整流二极管。那个RN其实就是保险 2R2

pj30它是个二极管  必须换 导致蓝屏是你内存供电不足 把内存供电修正常了就OK~~~~

十万个V什么 -5 请不要再复制别人的回答

网友:
MOS管的PP下面那快皮翘起来了 ..请问有什么影响吗?看起来很不顺眼 .还 有..那个PJ30能用其他的替换吗?我找不到一样的.. ..只找到一块GA-8IE2003的板..上面也有个这东西但不是PJ30..是个208.不知道能换不

网友:
米人来回答啊 那还是等等再说,,我已经给客户换了一块板.等他来把机器拿走了..如果他不把坏的板子也拿走的话我再换上去看看

网友:
最简答方法,找个废板子,拆个二极管下来,换上就可以了

网友:
PJ30是2极管来的 你找个体积差不多的换上去就可以了 那个MOS管你一定要用9916或15N03H才行

网友:
客户把机器拿走了..还好板子没拿走 我刚把东西换上去了..正常了...不过我用305管换的哦..为什么一定要用9916或15N03呢?305不行吗

网友:
你修好就行了来呀,还管它干什么呀!~!~!~!!~

网友:
你 自己网上找下9916和15N03管子的耐压值和允许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