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P4VXASD2进不了系统

楼主(2008-04-24):
开机自检正常,但进系统滚动条过后光标在左上角闪,进不了系统。测试卡显示13。请教是哪的问题。

网友:
是那种很大的主板吧?  应该是带DDR和SD 2种插槽的板子。

先检查内存供电。

考虑CPU供电滤波电容及北桥空焊。 使劲压北桥,看能否进入系统。

网友:
谢谢chinfix提供的思路,我再查查试试。

网友:
这个板子如果是BGA的情况下在考虑一下CPU座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