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主板GEFORCE6100SM-M开机不复位示助

楼主(2008-04-24):
精英主板GEFORCE6100SM-M开机不复位示助,原现像不上电,加焊桥后,能上电,但是不复位,电压测起都正常,请问哪位朋友修过此板,本人认为还是桥应该是有问题,此板的桥,好不好找

网友:
因为你加焊过桥,估计是没有焊好

检查一下供电,看看各处供电正常不

不过最好再加焊一下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