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 换高压条

楼主(2008-04-24):
高压条找不到原装的,怎么改通用的高压条
一个是+15V供电 一个是地线 一个+2V的是信号源吗?还是亮度控制? 不是说信号源是+5V的吗?
求赐教............感激不尽...............
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A:
论坛第三期显示器远程班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43036-1-1.html

网友:
这个很简单,只要你把12VD的正负极找对了就可以了,至于亮度控制端和信号源就相互替换就行了,一般的高压条都是一个控制的,其实也就是信号源了,,亮度可以不要的

网友:
谢谢...............
那上面的+2V是信号源还是什么?

网友:
高压板代换 其它是很简单的 就那么几条线

网友:
屏线跳线有10根线:
一个是主供电(有5V、12V),一个是接地,8个是信号线了。

网友:
谁能给发张图片上来,讲下该怎么样该?

网友(2009-03-15):
这里说得很详细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B8%DF%D1%B9%CC%F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