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块A8M2N-LA主板是不是不支持65NM的CPU啊

楼主(2008-04-24):
小第最近刚把,机子的CPU换了,原来是SP3800+(90NM)的,现在换成4200+(65NM)的,却导致时常开不了机,风扇电源和其他东西都正常,不知道是不是主板不支持,还是BIOS版本太低

网友:
是ASUS的板,A8M2N-LA 是惠普机上的BIOS找不到。

网友:
跟BIOS应该没什么关系,有条件还是刷新下试试,记得备份原BIOS。
A8M2N-LA BIOS版本3.10

A8M2N-LA 3.10.rar

网友(2008-12-21):
我怎么下下来解不了压啊。

网友:
是否换个电源看看先,或者看看主板上是否有支持高版本U的设置。我觉得经常开不了机,应该是电源供电问题,或许电源供电峰值还达不到U的最低需求。。。。。。。。。。。。。。。。

网友(2009-05-22):
我正耍要这个BIOS。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