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格786FT2的显示器的问题

楼主(2008-04-24):
本人一台美格786FT2,在切换窗口时,屏幕由模糊变清晰*(很快的2-3秒)请问各位朋友们这是正常还是不正常~? :L 在线等大家回话

网友:
同时窗口也在跟着变一下(很轻微的变化)由下变大

网友:
楼主啊!!!
看来是同病相连的孩子...晕
我的786FT2简直是从刚开始要进系统才又黑暗变亮.....亮了后模糊来看拉头晕晕的!!
眼睛简直受不了.........
把高压聚焦调暗点才稍微看的清楚字

网友:
2楼可能是显像管针脚氧化了,还有滤波电容肯定有漏电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