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复位一次就亮

楼主(2008-04-24):
遇到个难题 杂牌845GL主板 复位一次就亮 有人碰到过这个问题么  是什么方面的问题哦  .

网友:
复位一次是什么意思?短接一次RST排针?
不短接之前板子工作条件都正常吗?问题要问的清楚明确些。

还有,签名的广告该去就去掉

网友:
遇到过,也是一块杂牌的板子,后查到是CMOS跳线针处电压偏低造成,跑线路后发现该板是由LM358提供待机电压的,经观察线路被人改动过,直接在LM358输入端连接一二极管后连接到给CMOS跳线针提供供电的线路后,开机OK!

网友:
复位前电压都正常  我测了一下CMOS跳线电压是正常的 有时复位一次还不行多点几次才亮

呵呵 给南桥加焊了下 问题解决了  还是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能是南桥空焊了 可是压南桥他也不过  我加焊了南桥问题以外解决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