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键盘和鼠标不能用

楼主(2008-04-24):
我有一片主板GIGABYTE GA-60XT REV:1.0

键盘和鼠标插上去不能用了,拿去维修站修理他们说是芯片问题 ~~但是到底是哪个芯片问题他们不说
有谁可以告诉我是哪个芯片出问题了 ~最好附带芯片图片 谢谢大家

网友:
要就是I/O,要就是桥了

网友:
出可能是头坏了,bios也有可能, :( :(

网友:
要只是键盘鼠标不能用,没有其它问题最好不要修,买个USB转PS/2的转接头,把键盘鼠标接到USB上用就可以了,才十多块钱而已。如果修一下肯定不止这个价,而且修过的主板难免今后不会出其它问题

网友:
一般就是I/O和南桥问题,
其次就是电路问题了,
当然是在BIOS打开的前提下!

网友:
一般是供电的电容很容易坏的,把他下掉就可以了。

网友:
我以前会到过此现象:最好先查它的保护电阻,有可能是它烧了

网友A:
有可能是键鼠的供电,还有就是它后面的排容坏了。。。

网友:
我有买了USB转PS/2的转接头 接上去也还是一样不能用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键鼠的供电,还有就是它后面的排容坏了。。。

><排容又是哪个 ~郁闷 大家都没图片吗 我只是会电脑软件维护 对主板那些电容电阻什么的都不清楚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一快主板  现象是 键盘不能用 鼠标满屏幕乱窜 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呢 现在用了usb转ps2的先将就着 用用吧

网友:
应该先查看供电是否正常, 也很有可能就是接口的问题,还有可能是桥。

网友:
惨了,这个问题大多数都是桥的问题了。。要不你就叫人帮你刷一下BIOS。。。

网友:
一般情况下,把最后的排容焊掉就行啦!!!

网友:
看看KB/MOUSE有没有供电,再看看到I/O的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