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INTEL原装主板如下。有点麻烦

楼主(2008-04-24):
INTEL865主板 不跑代码。电压都正常.
BIOS.IO都换了。.BGA底座也加热了。还是不行.是什么问题。高手求救。
主板

网友:
不跑码问题很多 自己先去差清楚好不 你不写清楚怎么回复

网友:
此板让你给乱修一气。BGA座也给加焊了。。我认为此板修好的可能性不大。就连高手也不一定能修好你这个板子的。`

网友:
板子的型号,芯片组规格,量过的信号写出来呀

网友:
你是用的什么测试卡,两位还是四位

网友:
呵呵,那就换新的吧,基本都换遍了,就别修了

网友:
BGA底座也加热了有时也不一定行啊,座扩孔了也有可能啊.

网友A:
你如果用的C4 2.0以下的U测板肯定不开机,修N次也修不好!

网友:
查看底座下面的针啊,看看有没有针口坏的。应该是先查看针口,没问题再加焊底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