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3自动关机

楼主(2008-04-24):
IBM T23 自动关机 该怎么入手
自动关机

网友(2008-06-18):
太低档的机了、反而没有回答!

网友(2008-07-22):
自动关机,我的电脑也出现这样问题,一个是查查max1631,第二是 CPU过热,需要加点导热胶

网友:
现在是低端的本本,维修费时,还不挣钱,不如换板子来的快哦

网友(2008-09-23):
检查CPU供电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