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17寸液晶问题

楼主(2008-04-24):
今天接到一台AOC17寸液晶

故障为: 一开机就关机 , 中间的时间间隔不到三秒

请问各位师傅这类问题应该怎么去查

估计是哪儿出了问题

网友:
多是高压条坏或灯管坏,也有是电源的几个滤波电容鼓包造成

网友:
AOC的17机型多数用电源高压一体板的,通常就是那块一体板的问题~~~~~~~~~~~~~~~~~~

网友:
应当是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2008-06-02):
多是高压条坏或灯管坏

网友:
同意楼上说法 !!!!

网友:
开机三秒就 就关机,关机后指示灯还亮吗,要是亮 是黄灯亮 还是绿灯亮  如果等都不亮,就得测供电有没有  如果没有供电啊 或不正常就得查供电 高压板问题也会保护,断开高压供电 把供电修好 你也没有修 有些你都没有检测 所以不能具体的说清楚 这样说太笼统了

网友:
能开证明驱动板没问题啊,那就是一体板啊

网友(2008-08-04):
?????????????????????????????????????????

长风 -2 广告/恶意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