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主板集成网卡不行,换上独立网卡也不行,怪事!

楼主(2008-04-24):
华擎主板P4I45GV 正在上网的时侯突然掉线,之后怎么连都连不上了。。。

打了10000话,线路一切正常,也另外拿了台笔记本测试上网线路一切正常

故障机器,系统重新安装,仍然无法拨号上网,表现为 本地连接网卡时断时好,1分钟之内总是不停的变几次,一会有红色叉叉,一会儿正在获取,一会又变正常,总是不停的变.....  但是宽带始终是无法拨号成功,错误代码 678
手动指定了IP也不行,也是不停的红色叉叉

加上一张全新的8139D网卡,故障一样,新网卡也是不停的红色叉叉

换了内存条,故障依然

整台电脑拿到别的地方,一个正常使用的网络,一接上,也是一样的状况

该排除的都排除了。。。。问题就只有主板了......

网友:
最起码提示678错误代码 1-宽带猫有问题2宽带端口网络堵塞

网友:
把集成的网卡在BIOS里面屏蔽掉试试,应该可以的。

网友:
正常情况下,不用屏蔽集成网卡也是可以的,只是在本地联接那里有两个连接(一个是集成网卡,一个是独立网卡)。

网友:
楼主你有没有检查主机电源的SB+5V电压是不是正常啊,现在的主板都支持网络唤醒的,网卡上面有SB+5V供电的,如果这组电压不正常也会引起网卡无法工作的,我就遇到过的

网友A:
哥们,此问题不是主板问题.要求电信给你换个端口吧

网友B:
板载网络芯片肯定坏了,从而影响网络至南桥PCI上的地址线,独立网卡也是南桥PCI总线上连过来的,所以网络坏了也会影响独立网卡,建义你先把板载网络芯片取下来,再去上独立网卡。

网友:
一、排除系统问题;
二、拆除板上集成的网卡芯片。

网友:
多谢各位朋友的指点。。。。我比较认同7 ,8楼朋友的说法!!!!!

直接拆除就行了吗???

网友:
你们想的都太复杂化了,其实就是水晶头坏了!      :lol :lol :lol :lol :lol :lol :lol :lol :lol :lol :lol :lol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板载网络芯片肯定坏了,从而影响网络至南桥PCI上的地址线,独立网卡也是南桥PCI总线上连过来的,所以网络坏了也会影响独立网卡,建义你先把板载网络芯片取下来,再去上独立网卡。

我估计也是这样                                                                            。。。

网友:
我的华擎754 板子好多不明故障,哎, 华擎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们,此问题不是主板问题.要求电信给你换个端口吧

不关电信的事吧。。。我的局域网也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估计也是这样                                                                            。。。

试过了。。。把上面的 RTL8101l  芯片拆下来了

刚开始试,以为行了

但是又过了 20分钟,同样问题又来了

看来。这板彻底废了。。。。。。

网友:
你换猫应当可以 我也碰到过这种情况换毛的时候把电源一起换掉

网友:
你试试把集成网卡拆下来就行了:

网友:
电源换过没有?还有,PCI打阻看看,PCI电源都正常否?最后就是南桥的事了.

网友:
把显卡换个试试 ~~~~~~``````

网友D:
这问题我碰过几次,主板集成网卡坏加独立网卡不能用,都与南桥芯片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问题我碰过几次,主板集成网卡坏加独立网卡不能用,都与南桥芯片有关,

兄弟啊。。。你早出现我就不用折腾这么久了啊

确实是南桥芯片问题

没修了,买了块二手的V星板换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