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启动无法显示

楼主(2008-04-24):
我的显示器如果热启动就黑屏,冷启动则正常显示。估计是复位电路问题?怎么修理呢?

网友:
估计有地方脱焊了,拆机看到虚焊的地方补焊下

网友:
不启动时有无高压?在不启动时测一下行场扫描IC供电和灯丝供电,MCU供电是否异常?
查节能控制相关电路.
将信号线的SDA,SCL两信号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