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网吧硬盘上不了qq,不知是什么回事?

楼主(2008-04-24):
来自: 广东茂名
已处理过:分区,格式化,还是不行,后来再低格还是不行,装系统玩游戏都正常,就是上不了qq,用另一个硬盘就没事,不知是什么事,请各位帮帮忙!谢谢!!!!
硬盘

网友:
这等怪事情...呵呵
我见过系统时间没有设置好导致不能运行QQ和IE报错!!
楼主的问题应该和硬盘关系很大....
会不会是病毒啊那些!!
呵呵

网友:
坏电脑见多了什么都有可能!
我以前碰到一个跟楼主差不多的机子,最后重刷BIOS解决了.

网友:
真是怪事情 你把那个硬盘拆到别的机器上试哈看
有时候希奇古怪的问题 换一下环境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