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编程器刷ASUS BIOS,提示出错,说是地址位不一样

楼主(2008-04-24):
用超越5000编程器刷ASUS BIOS,提示出错,换上新的空的同型号的BIOS芯片也不行(此ASUS主板型号是P4PE2-X,BIOS型号是SST 49LF003A,3M的,从ASUS官网上下得的BIOS是384K的,应是对的,就是刷不进去).提示:错误在0X002EE0,芯片=0XFF,缓存=0X00.查了些资料,说是缓冲地址位不正确,要修改.怎么改,怎样才能把这BIOS刷进去,哪位高手请告知.谢谢

网友:
哎呀。我今天刷ECS 915PL-A2 BIOS的时候也提示出错。换了N多个BIOS都不行。我把原来备份的写进去时也一样提示出错。我用的编程器是TOOP2004

网友:
那怎么解决啊,是不是这些编程器不行,真的是垃圾编程器的话扔了算了。

网友:
你试试换一个编程器软件版本看看可以吗,我也遇到过这样不能刷的BIOS,后来换了一个版本的软件就可以了。

网友:
我和楼上样一样我用的是威龙的VP-68B换个软件版本就可以了。
还有你可以调整一下编程电压试验一下。

网友:
这个编程器是不可以刷3M的BIO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8&highlight=3MS的,

网友:
我也想买一个,编程器太贵了,如果在一两百,我想考虑一下会买的

网友:
应该是跳线没设对,看看那排开关,看清楚应该能行的

网友:
bios文件都是128K、256K、512K的文件大小的,没有见过384K大小的文件,是不是文件搞错了?

网友:
楼上你修的板有点少。ASUS好有49LF003A的BIOS。

网友:
384K的BIOS文件是3MB的,我都遇到过这样的问题,AUSA的就是估怪了一点.

网友:
我现在用的就是简易的编程器,没牌子,不过配套软件和你的是一模一样的,大概花了150块,出现你这情况,是因为BIOS芯片座 与BIOS芯片接触不好,后来换个质量好的BIOS芯片座,就不在出现这问题了,

网友:
我一直在用那个西尔特280U的...觉得还可以的...价钱也有点好的///

网友:
此种编程器比较挑主板的,另外座子也容易接触不好

建议楼主可以用一个4M的芯片替代
不过需要重新编辑一下这个3M的文件
在文件头加上1M的空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