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字体模糊....看了头晕晕的

楼主(2008-04-24):
有台美格786FT2代显示器,故障为开机屏幕不显示,烧个分把钟也正常的亮了,亮是亮了就是字体看不清楚,看的眼睛直发昏.........以为是管座的问题就把管座换了,开机故障还是没变....
现在是把高压聚焦调低了稍微看的清楚点,,这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啊,如果是高压包的原因样子大概一样的高压包可以互换吗??
谢谢

网友A:
高压包不能随便换的,你的高压包型号应该是730-302-P6SE吧,如果是就自己找一下可以互换的型号吧.

网友:
应该不是高压包出问,你看看机子的对比度能不能调。

网友:
有可能是显像管老化了哟。。。。。。。。。。。。

网友:
是你的高压包出问题了,找个同型号的的换掉。

网友:
是高压包还是显像管的问题看来不好判断!!!
像我们这穷乡镇找个这样的高压包还是比较困难的,电视机的就不用说咯肯定换不上,那可不可一把显像管放到别台无问题的显示器上代换一下看看是不是显像管问题呢。。。。。。。

网友:
高压包出问题换一个吧。 :) :)

网友:
你的高压包是不是有两个聚焦极呀 要是的就换过来拉

网友:
本版有聚焦维修方面专题,你可以去参考一下,另外,高压包的代换不是简单的样子一样就可以代换了.
它涉及到高压包的绕组情况和引脚的定义.

网友:
显像管高压包应该都没问题 换一下管座

网友:
你不是说机子要烧一段才开机吗,你把机壳打开,看一下在没开机之前各路的参考数据是否正常了,先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网友:
现在管座的问题绝对不是的拉....因为已经换过.....

现在我想试下能不能不显象管换在其他机器上看是不是显象管的问题......
这个美格好象是什么珑管的吗...
不知道是否能换在采用三星显象管的显示器上?????
谢谢大家

网友:
换高压包能好,如果不行,楼主也不要再修下去了,显像管老化了,再修就没意思。

网友:
是啊!!!
老火哦,过几天去成都买个高压包试试,一个高压包大概几钱哦

网友:
如果你换了高压包的话,你再看下是不是反馈线接反了

网友:
高压包一般40块左右.这是重庆这里的批发价

网友:
你这种情况只有先换一个包看看了,,,除了包的问题,就是显像管了。。另外高压包要看贴在上面的标签的型号,而不是只看样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压包不能随便换的,你的高压包型号应该是730-302-P6SE吧,如果是就自己找一下可以互换的型号吧.

谢谢大家...???
这真是个热情的论坛....
高压包型号应该是730-302-P6SE这位兄弟说的不错.....

网友:
730-302-p6se  EMC电路板用的高压包.如果不好买的话.可用730-302-770VC来改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