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载VGA接口无显示(G43+ICH10芯片组)如何修?

楼主(2008-04-24):
主板为G43+ICH10芯片组,PCIE16X接口可正常显示,但VGA接口无输出,侦错卡代码10-31-D6-98-62然后就跳回10重新跑,循环不停,每次在跑到D6时板子会出现5声短的报警,代码含义已经咨询过写这个BIOS的工程师,D6代码表示板子未检测到输出设备(实际上VGA接有显示器).实际上板子在"98"时候就已经开始显示主板品牌 logo的.

经过量测可以确认:R,G,B无输出,场行信号VSYNC_R和HSYNC_R无输出,DDCSCL和DDCSDA信号正常,北桥的DAC_IREF无电压,CRT_IRTN已经正常接地.

目前可以确认的地方:板子故障不是CPU,内存,BIOS,电源导致的;也不是I/O芯片,时钟芯片,1394芯片,网络芯片,北桥芯片,显示输出的BUFFER芯片(该板上位置是U5),U9,U6导致的.
具体元件位置可以看附件该主板的电路图.因为我是在一家主板工厂做事,上述元件很容易都代换过,故障依旧,所以可以排除上述芯片的影响.

恳请高手帮助,主板电路图在附件中.如果觉得资料不够完整或者有其他的需要,请回帖.brd档或者gerber都可以提供,ICT也有.只求能把这块板子搞定,感激不尽...

主板电路图

网友:
没有人遇到过这样的状况吗?指点一个怀疑的方向或者考虑的思路也行啊

网友:
看下R482  R485 R490 R494这几颗电阻

网友:
把R482  R485 R490 R494补焊下呢,我也遇到过这样的事我是这样就 搞定了

网友:
感谢楼上两位的建议.R482  R485 R490 R494四颗电阻是不上件的,虚线圈住表示debug时候用到,正式板子上没有上件的 .是直接连CLOCK GEN的,用1G带宽示波器看过,和OK板信号一致.请各位都来出言献计啊,多谢了!这板子搞不出来心里不爽.

今天用PCIE 16X的显卡试着进windows循环跑测试程式,发现有事在进入windwos XP时候(刚出现桌面)会重启,有时候会花屏,但是有时候又可以PASS全部的功能测试 .板上的供电我又全部查了一遍,没发现大问题,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建议没?

网友:
顶起来一下,哪位兄弟看了有思路就回复下,我来验证再告诉你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