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口玩一会游戏就不能用了,重启能用

楼主(2008-04-24):
是不是南桥不良?

815的主板

此主板故障很让人郁闷

刚开始是游戏蓝屏  我用别的显卡不蓝屏

换根内存再用老显卡也不蓝屏

就是鼠标玩一会就不能用了

我真摸不准到底是显卡还是内存还是板子问题

真麻烦 蓝屏不好弄啊

网友:
主板换一下电容吧,估计是USB供电不足吖,这个应该跟内存和显卡要换的原因吧。

网友:
玩游戏时,特别是3D游戏,有时一按键盘上的键,电脑就自动重启或者蓝屏,最近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自己摸索,又去网上查找,才明白--这是由于QQ 2005 Bate3以上版本提供了所谓密码保护功能,此功能与USB键盘冲突,导致此问题的出现。而腾讯至今还未解决好此问题。

我就是按这个下面方法解决问题的:

1、在QQ文件夹中删除2个文件

npkcrypt与npkcusb,其位置在QQ默认文件夹c:/program files/tencent/QQ中(路径依个人安装位置而定)

2、修改注册表

开始->运行->Regedit,出现注册表编辑器

依次打开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Enum/USB/

删除此目录下所有以Vid打头的值,每个都删除(在删除每个键值时,先将每个键值的权限改成完全控制,就可以删除该键值了)

最后把USB键盘再插一次看看,我的键盘就是这样OK了。

图文并茂的解释看这里:http://www.5iqq.com.cn/Article/skill/200608/2452.html虽然2005 Bate3就有此问题,但我是1月31日装了新的传美QQ1.5版,才出现这个问题的。之前用的一些版本还从没发现这个问题呢。总之祝你早日解决问题。

不是你的硬件问题 是usb键盘跟QQ有冲突 不想改的话 换个转接头就行了 俺现在就是用ps2转usb转接头的 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