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脑不拔插头就不能开机

楼主(2008-04-24):
我的电脑关机后,电源风扇和CPU风扇都停止了,就是不能再启动,不管用什么方法关机,就是放一天在那里,只要不拔插头就是不能开机,按开机键和重起键都没有反映,把插头拔下来,再插上去,一按开机键就OK,我自己有BIOS还原到出厂设置,关掉高级电源里的选项,都还是不行,考虑过是电源问题,但是没有多余的电源,没办法试,我现在考虑是不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100%电源的问题啦,这种情况我见多啦。你是没办法啦,换电原咯。

网友:
像这种情况我也遇到好多的,基本全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A:
你在机器不能开的时候用表测电源的14脚按一下开机键看这脚的电压是不是被拉低,如果拉低了还不开机那就是电源坏了

网友:
可能漏电保护 先查一下主板 再换电源试试

网友:
想那么复杂干什么!
    想都不用想就是电池没电了开不了机..............
反复拔插......才能开机!

   换电池,看我说的对不对!
你主板上的电池肯定没有3V 大约只有1.几V电压才造成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

网友:
我的电池都换了N颗了,我敢肯定不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在机器不能开的时候用表测电源的14脚按一下开机键看这脚的电压是不是被拉低,如果拉低了还不开机那就是电源坏了

请问是测电源插头的14脚吗,

网友:
可能电源保护电路启动 ,我想你的主板肯定有哪个地方短路了.先查一下主板 再换电源试试

网友:
主板哪个地方短路话,就应该重起啊,但是我拔了插头开机,一切正常啊,我想电源问题比较大,我改天去淘一个电源看看,

网友:
最好的方法是替换法,这样查起来比较方便

网友:
试下换个电源,主板如果有短路就开不了机,不出意外的话就是电源问题

网友:
楼主不是专业维修的
你要是专业维修的
这么可能连个电源都么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