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30的另一问题

楼主(2008-04-24):
今天接了台同行的T30,还没来的及修呢,键盘3,4.S,D,连键,键盘芯片被换过,还有哪个朋友修过呀,说说呀,明天去查下,有结果就和大家说下

网友:
应该是键盘的问题吧,把键盘拿下,往腿上拍几下,再装上去试试,看还连键吗,这个方法很有效的

网友:
都换了几个新键盘了呀,还能是哪的问题呢,想不出来了

网友:
俺也顶??出口气也爽

网友(2008-08-19):
把键盘换到别的机器上试试

网友:
你搞个BIOS试下了,说不定就好了

网友:
这种故障与BIOS没有关系。

网友:
打键盘接口阻抗。。。。。。

网友:
不插键盘,用万用表测量键盘接口的对地阻值应该是有一组偏小,就是短路了。找到短路的IC引脚就可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