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71GF换了C5706和保险期开机显示正常,关机成白屏, ...
明基71GF换了C5706和保险期开机显示正常,关机成白屏,请大侠们指点一二

楼主(2008-04-24):
今天客人送来一台明基71GF,指示灯亮黑屏,我想又捡到一水鱼了,打开外壳,是电源高压一体板,一测保险和两个C5706坏了,本以为不用10分钟就可以搞定的问题,换了C5706和保险一开机显示正常了,但一关机却白屏了重复开机显示也正常,关机却还是白屏按现象看是高压板不受控制了,我又测了一下高压板各元件却没发现问题,没招了,请大侠们指点一二?
黑屏

网友:
这个关键点在于你要看看驱动板与一体板连接的控制信号ON/OFF,要分开检查,有控制信号的话,是一体板的问题,没有控制信号的话,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是啊。谁能给讲下控制信号在电路上该怎么样才能查找到。我修LED不经常,难道也是要看芯片的质料才能知道?

网友:
9024你看了吗?

网友:
我一般给客人是这样修的,把原来的高压线圈拆了,加一条4灯的高压板,我这样大概修了100多台,到现在还没有返修的

网友:
呵呵
lz检查不彻底
仔细测量一下
肯定是控制开关机的on\off控制三极管击穿了

网友:
对于Benq的这种病,完全是因为前面的降压管 9024老化或电容脱焊等等,管子性能下降引起
解决办法就是更换全新管子上去(其实修Benq的这种故障不要管前面的9024穿没穿,都要换,也别管电容是否脱焊,补一下你也累不着)
ps:9024=J512 可直接代换!

网友:
六楼说的对.9024的一个推动管坏了.不过好像不是场管,是一个三极管.

网友:
控制开关机的on\off控制三极管击穿了

网友:
大家如果把明基液晶高压板的工作原理搞清楚了,就不会有这么问题提出来了。楼上几位说的都对。

网友(2009-10-08):
(IRFR)9024-42W 60V8.8A0.28Ω PNP-GDS (IR或VISHAY)
MOSFET 场管!
9024-42W 60V8.8A0.28ΩPNP-GDS IR.pdf

网友:
把驱动板拔了通电看一下会不会白 9024好像是个开关管吧

网友:
沒錯的,只要把9024N換掉就好了,通病。

网友:
长风
是有个9024前面的推动管坏了的,我修到过哦。。。这种管子可以用什么代换么??因为找一样的板拆很难的

网友:
是啊,9024是一定要换的,还有就是5707中间的哪个电容也要换的啊,可能是哪个管子坏了,导致这样的情况,在就是驱动板拉,,

网友:
C5707前面的那个9024或者11P06击穿了就这样

网友:
9024可以用J512上一个散热片代换!我这样代换修好了好几台!

网友:
C5707前面的那个9024或者11P06击穿了,把所有的5707跟9024换了,还有就是把线圈重新加焊一遍,不行就换通用高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