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捷st340015a 电源插反烧坏的问题 新来乍到,求助贴。

楼主(2008-04-24):
新来乍到,求助贴。
网上搜索,看到有人在这里求助过,st340015a这个型号硬盘硬盘电源插反损坏后的修理方法,
借用上次那位朋友的图片,再来问一下,同样的位置,烧坏了,把这个
二极管
去掉就可以吗? 如果找替换部件,该用什么型号的部件?
请帮助,谢谢

网友:
可以先把它拿了,看看硬盘会不会好,如果会好的话,那就找一个再换上,如果不好,那有可能是硬盘烧坏了.换板吧!

网友:
那请问楼上,这个二极管是什么型号,因为烧黑,看不到上面的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