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8主板上假负载无主时钟

楼主(2008-04-24):
复位,PG,电压,总线时钟都有,唯独主时钟没有,请问主时钟是怎么产生的,是时钟芯片吗,我换了时钟芯片,还是不行,另外,北桥工作时间长了,会发烫,最近来了好几块这样的主板,请高手勘察!!

网友:
CPU时钟一般由北桥共给,看下北桥电压是否正常。工作条件满足了没有

网友:
北桥开机大概二分钟就很热,如果主时钟是由北桥产生的,那北桥挂的可能性会比较大了!!对吗?

网友:
北桥挂的可能性会比较 ;P

网友:
按你说的,可能也是北桥的事,,,请查北桥

网友:
cpu的clk是由北桥发出的,检查北桥的工伤条件

网友:
先看看北桥的供电是否正常呀
如果都正常
不是虚焊就是坏了

网友:
多谢各位大虾,我刚开始学修主板,一切基本是自学,那块板除了南北桥,其它的芯片都换过了,还是不行,只好退给客户了,

网友:
进来学习学习,顶一下,让大家都看看好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