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青华同方17液晶

楼主(2008-04-24):
开机用不到2个小时就出现拉长并且图象往左移动1-2厘米。。。有时还出现花屏。。。按自动调整无效。。如果过半小时开机又好了。。但是又过1-2个小时又出现相同问题了。。谢谢高手帮忙了。。。开机看了。。。里面没有什么明显故障。。

网友:
清华同方有两个机型的MCU特别容易出问题的,一个是NT68的,一个是M6759的,你这个机型会不会就是此中其一???

网友:
应该是MCU出现问题了,一般情况下换了比较好,我修过一台也是同方的,故障与你说的一样,没有换MCU重新写了程序后正常,但两个月后又出了相同的问题,

网友:
换mcu吧,大家都有,随便让谁帮你代写一个发过去,很容易搞定。

网友:
对是TGJ-7L80A、型号 LM720.看来是MUC坏了,谢谢各位大侠。但客户要得及,只有换驱动板了................

网友:
你的修好了吗?我有一个办法不用换MCU修复率95%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你这的方法可不可以告诉大家,分享一下呢?

网友:
希望一剑把不换MCU的方法告诉下,大家都谢谢你。。呵呵。

网友:
dell 液晶 白屏问题

dell 液晶开机白屏..我用另外的一套板子代换上去..还是白屏.是不是屏电路坏了?

网友:
谢谢大家!但因客户要得及,只有换驱动板了。现已修好。不知7楼师兄方法可不可以告诉大家,分享一下呢?

网友(2008-06-13):
我也碰到一台一样的毛病,看样子真是通病了,但我还有个疑问,MCU旁边的那块大芯片很烫正常吗?

网友:
清华同方的通病.经洲记的指导.换MCU.我以修了好几台了,

网友:
我也修过一台是MCU的问题造成的不开机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