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P4VP-MX无复位.

楼主(2008-04-24):
客户拿来的时候一开始测得ATX电源座3.3V对地值为"0",拆了时钟IC依旧.于是测USB对地值对也"0"故判为南桥坏.所以就换了VT8235,换后通电了,但是复位灯常亮.跑复位电路到一AS-016.得知它为复位芯片,怀疑它有问题,故换之.换后以为就OK了,没想到还是老样子,所以就上来坛子向各位老大求助来了,望高手指点指点.

注:现在的3.3V对地值为31欧,不知是否正常.

是BIOS芯片损坏了,它把复位电压拉低了.换过一个BIOS芯片刷资料故障排除.

思路嘛:之前自己也怀疑过,因为旁边的网卡接口档着了没撬它出来.后来是本坛" ID:小孩特笨 " (ASUS高手)指点才去撬的.呵呵!

网友:
那肯定不太正常,估计应该有芯片短路了,再织细查查吧

网友(2009-06-06):
我这个016换后换后就OK了

网友(2009-09-07):
搞不懂楼上的
3V短路为什么要拆时钟IC

网友:
时钟IC也是3.3V供电

网友:
我3.3短路一般是拆网卡

网友:
3.3V直接对地,一般拆时钟、BIOS、南桥,楼上的没有注意看楼主说的是哪个3.3V!

网友(2009-10-27):
南桥 坏了!

BIOS也坏

换了 两个么!?
。。。。。。

确实 有 难度!

网友:
一般不通电AS016坏的多

网友:
以前在公司修过3.3短路 BIOS I/O 南桥一块挂的都有

网友:
桥都换了。。没什么维修价值了。

一上来就拆南桥,太牛了吧。

应该是先拆小的芯片,,拆完了,故障依旧最后再动南桥吧。

网友:
他可能看到USB的阻值为0才去动的吧

网友:
这么老的贴子你们都能翻出来。。。果然是传说中的厉害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