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电源故障原因分析

楼主(2008-04-24):
一,特点
1。彩色数控显示器要支持不同的分辨率和刷新频率,工作在多频模式下,要设置二次电源电路,让行输出电路在不同的工作模式下都能得到稳定的图象和亮度。
2。二次电源电压随行频的升高而升高。
3。二次电源分升压型(主电源一般为50V左右)和降压型(主电源一般为180V左右)两种
二,常见故障:
1。二次电源输出电压高:
现象: 开机时有高压启动声,随即消失,电路进入保护状态(应该是X射线保护)
原因:(1)误差取样电路不正常
         (2)二次电源滤波电容开路或失容
         (3)送到二次电源管的控制信号不正常
         (4)行场心片异常
2。屡损二次电源开关管
现象:开机电源变压器“毕毕”叫。
原因:(1)储能电感坏
         (2)误差取样电路不正常
         (3)滤波电容坏,还有软启动电容可能开路
3。无输出电压
原因:(1)行场块不工作
          (2)总线异常
          (3)软启动异常
          (4)误差取样电路异常
          (5)B+激励电路异常(对管坏)
          (6)X射线保护
请各位楼主补充指点

网友A:
17纯平分辨率上不了800*600 60hz?并且屏显红色时字体右边缘拉伸

17纯平分辨率上不了800*600  60hz?并且屏显红色时字体右边缘拉伸
在640*480正常显示时,拔下数据线屏幕黑屏,没有无信号提示
请大虾们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17纯平分辨率上不了800*600  60hz?并且屏显红色时字体右边缘拉伸
在640*480正常显示时,拔下数据线屏幕黑屏,没有无信号提示

检查S校正电路

网友:
这和S电路没多大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