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硬盘呼吸过滤孔注意事项

楼主(2008-04-24):
这个帖子是写给新手的,有些新手朋友不知从那里听来的,说硬盘里面是真空的,无疑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为保证硬盘正常工作和防止可能对硬盘的损伤,希捷硬盘用户应该注意盘体上的呼吸过滤孔。

注意:不要覆盖、封住或塞入任何东西到呼吸过滤孔。

呼吸过滤孔的用途:
      使硬盘内的浓缩气体可以释放;
      使硬盘内的气压与外面平衡。
注意: 覆盖、封住或塞入任何东西到呼吸过滤孔可能危及硬盘的可靠性并可能导致永久性损坏-----这样做会失去保修。

译者注:这是希捷硬盘说明中的一段文字,别的硬盘也一样。硬盘不是真空的,硬盘里面的气体就是空气,但是是高度洁净的,每个硬盘上都有呼吸过滤孔(平常简称呼吸孔),由于上面说到的原因不能被堵住。

网友:
谢谢张老师的文档,如果有实物的图片和内部结构图就更好.

网友:
天哪,我还一直以为是真空的,还好没和别人说是真空的

网友:
原来那个小孔还有这个作用啊,学习了

网友:
如果拆开废旧的硬盘就可以看到了,这个孔下面有个滤芯的。

网友:
怎么会认为内部是真空的呢  不解   如果是真空的  那会是怎么   ……………………

用一般的安装方法(很明显知道是用螺丝固定的,而不是真空焊接的),会有人相信是真真空的吗???我周围的人可没有人这么问过。。。。

网友:
会认为内部是真空的,有二种可能:一、是不了解硬盘,听了别人传言就信了;二、虽然对硬盘有所了解,但没有去认真思考(我就遇到拆过硬盘的人这么说过)。

网友(2008-09-11):
肯定不是真空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