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主板0167报错

楼主(2008-04-24):
IBM主板,型号是20JT 25A,PCB上印有P6  2001
   故障:0167报错
  现象:error:0167 no processor bios update found
请老师给予解决方法,谢谢!

网友:
error:0167 no processor bios update found
提示表示不认CPU的出厂串号。
IBM的主板是记住CPU内部的出厂串号的,只有在重刷BIOS的时候,才会记住新的CPU串号,所以必须重刷BIOS。
所有IBM机器的BIOS,在此网站或IBM国际网站上都能找到

网友:
BIOS我已经刷过,故障依旧,还有别的办法吗?

网友(2009-12-31):
我今天碰见一个,就IBM M42台式机原装板,更换后提示这个错误,去IBM官网升级BIOS后OK.